液压油箱散热问题

楼主(2024-11-11):
请教下大家设计液压油箱时在油箱辐射散热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计算?

网友A:
图书馆找本液压系统设计类的书看看,里面有专门的油箱散热计算方法

网友B:
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好像都有这个的,

网友(点评):
设计手册不会讲油箱通过辐射散热,因为油箱多数通过对流散热。

网友(点评):
嗯,是对流散热,我记错了。表面积乘对流那个系数吧。

网友C:
安装换热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好像都有这个的,

就是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才来论坛求助的

网友(点评):
我记错了,不是幅射,直接忽略吧,加个散热器,到温度就开风扇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安装换热器

泵是10ml排量的,使用5.5KW的电机,打算做大油箱,增加散热面积,不打算新增散热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书馆找本液压系统设计类的书看看,里面有专门的油箱散热计算方法

已经查了资料,对资料上的算法搞不太明白,而且越查算法就越多,越多就越糊涂,不过整体上就是发热计算,散热计算和油箱容积计算,但是里面的好多参数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好像都有这个的,

设计手册已经看过了,但是我也没有做升温实验之类的,参数并不完整,所以只能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方面的计算经验和好的计算方法

网友D:
风扇水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风扇水冷

感谢回答,由于泵的排量和功率偏小。不打算增加热交换器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才来论坛求助的

把你算的贴出来看看,我记得当年做散热器的时候是截面积×系数,如果内部有翅片再×对应系数。铜、铝有对应的值。

网友(点评):
当年认为内部翅片效果未必好,不知道如今是否有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把你算的贴出来看看,我记得当年做散热器的时候是截面积×系数,如果内部有翅片再×对应系数。铜、铝有对 ...

感谢回复。我的泵是10ml排量的齿轮泵,工作压力160bar,使用的是5.5KW的电机,46号液压油。单个工作周期是五个小时,泵站启动的时间按两个半小时计算,打算通过增大油箱容积和表面积来散热,不打算增加热交换器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。我的泵是10ml排量的齿轮泵,工作压力160bar,使用的是5.5KW的电机,46号液压油。单个工作周期 ...

那就实测,运行5小时-8小时,看温升。
回头做个样子比较像的计算书,给谁都没问题。如果需要三方认证,那就让他们做这个计算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就实测,运行5小时-8小时,看温升。
回头做个样子比较像的计算书,给谁都没问题。如果需要三方认证, ...

我觉得通过计算应该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的,现场那些人不用指望的

网友F:
外部对流散热,主要看换热面积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外部对流散热,主要看换热面积

是的,确定了达到热平衡的散热面积也就能确定油箱容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呢?

感谢回答,这个资料已经看过了,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计算的吗?因为我查的资料比较多比较杂,搞得我现在也不知道以哪种为准,别人和我说需要去现场测试温升,不然算不准确,影响因素太多,但现场没那个条件。有没有哪位大哥搞过类似的计算案例,分享一下计算过程和经验的

网友:
机械设计手册、液压设计手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通过计算应该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的,现场那些人不用指望的

不指望才要测实际数据,然后对应你现有可查公式来确认。说这些觉得你该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