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保证两油缸偏载同步,同步精度10mm以内即可

楼主(2024-11-11):
设备上有两条油缸,可以设置双油缸同步举升,或者单油缸使用,即可切换模式。单油缸可举升10T,举升高度270mm,双杠举升20T,偏载时升降精度需控制在10mm以内。无法控制每次偏载的具体方位。目前在网上买了分流集流阀,测试效果不行,偏载影响较大,且在停止运行时会出现两油缸串油情况,目前增加了单向阀,解决了串油情况,举升偏载还可以,下降偏载影响更为严重。由于可以切换双杠或单缸模式,所以无法设计机械强制同步,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

补充内容 (2024-11-12 10:36):
7楼补充了液压简图,大神们可以查看指导。比例阀的方案成本太高,目前无法实行

网友A:
这个精度感觉只能使用多路阀,同步马达很难达到这样的精度

网友B:
没见到你的油路简图,不好判断。
你在管路上增加节流阀,使用排液节流,试试看。

网友:
有专门做油缸同步控制器的,或者自己做一个电子的同步控制器,油缸加位置反馈控制电磁阀。

网友:
比例阀控制、伺服阀控制、同步阀、闭环控制系统利用位置传感器(例如编码器或线性位移传感器)来监控每个液压缸的实际位置,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控制器。控制器会根据反馈数据调整供给每个液压缸的流量,以纠正任何同步误差。

网友:
现在只能加外置位移传感器 ,你这样两个都要加,鉴于你的精度不高可以用国产品牌就可以 ,我们一般是用MTS .另外你 最好有液压原理图 你需要考虑切换单双后油路控制问题 ,这个液压应该能解决。也可以不考虑直接两个油缸单独走到阀台,三位阀控制也可以

楼主:
附液压简图,烦请各位大神查看指导。由于空载时油缸不下降, 现在是在油缸上腔增加了气路。气压过低时也是下降太慢甚至不下降,后续可能会改为双作用油缸。

网友(点评):
单作用油缸...如果是双作用的可以考虑把油缸串起来来保证同步。

网友:
有实物照吗?或实物图?

网友:
你这个油路同步效果肯定好不了,分集流阀的精度不够,而且你这个回路只有在上升时有同步功能,下降时由于两个平衡阀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,油缸又有可能偏载,两只油缸的摩擦阻力也不会完全一致,所以回程肯定不可能同步。
按照这个回路,回程时完全由活塞或者负载的自重来驱动,在自重产生的压力与平衡阀的调节压力相等时,就会使活塞不动。而且最常见的现象是两个油缸活塞杆回不到原位,一高一低。
解决的方案是,油缸改为双作用缸,两路分别使用二位四通或三位四通的比例换向阀,加上位移传感器(电子尺)组成闭环控制系统。
另一个方案是选用数字油缸,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0μm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精度感觉只能使用多路阀,同步马达很难达到这样的精度

感谢指导。大概查询了一下,多路阀操纵杆是操作单油路换向的,使用多路阀的话是如何实现双油缸同步举升,且不受偏载影响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见到你的油路简图,不好判断。
你在管路上增加节流阀,使用排液节流,试试看。

感谢指导。油路简图已补充,可以看下7楼。节流阀能自动调节两路平衡吗,如果每次偏载需要手动调节的话,客户接受不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。油路简图已补充,可以看下7楼。节流阀能自动调节两路平衡吗,如果每次偏载需要手动调节的话, ...

用双作用缸,串联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双作用缸,串联使用。

还要实现单油缸和双油缸切换模式使用,串联就没法切换了

网友:
你的这个问题,就类似于追求不同水杯中间的水平面持平。假设 你的载荷物是整体的,那无论偏载与否,两个支撑油缸都承受相同的力。
你可以试着在下降时,把两个油缸的油路连在一起,当一个油缸控制。
在贯通的容器内部,液面处处相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要实现单油缸和双油缸切换模式使用,串联就没法切换了

有点难,要调的。油缸要选摩擦差不多的,还要用先导式阀把出入口连起来。  有导向柱吗? 靠导向柱同步吧。

网友:
能不能加个背压阀克服摩擦力?

网友:
建议采用同步缸 同步效果非常不错 我们经常用

网友:
九楼的一看是高手 我原来做过双杠手动泵同步 效果就特别差 最后把两个缸硬链接了才稍微好点

网友:
既然油缸上腔增加了气路,为啥不考虑换成液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