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到好大的定位销,叫啥名字?

楼主(2024-11-11):
见到有一个大平台上带四个定位销,叉车把物料框插过来坐上去,机器人就可以取件。
定位销我看有60-70MM直径,是叫定位销吗?找半天没看有人卖的。

网友A:
你查查国标。有大直径的定位销的。比如GB/T17-2000

网友(点评):
gb17是什么标准

网友:
米思米上看看,应该有的

网友:
不能做吗

网友:
见过集装箱船舱口盖定位销吗,直径200

网友:
我以前做过海上钻井平台,第一次见到比矿泉水瓶还要粗的螺栓时,我也很震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查国标。有大直径的定位销的。比如GB/T17-2000

GB/T 117-2000 圆锥销(A型)

网友:
导柱!

网友(点评):
赞同。直径大到一定程度,长度也匹配。就应该叫定位柱或导柱。

网友:
用得着这么大吗

网友:
还是四个

网友:
不行自己做,一开始都没有标准的

网友:
四个过定位哦

网友:
应该是导向用的

网友:
4个定位销?
一面两销,已限制了6个自由度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重量都很大,销子少了容易坏。不能按自由度算的,这种公差也大。

网友(点评):
公差大的话,就是粗定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