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201就是不锈铁吗

楼主(2024-11-11):
新开发了个供应商问我图纸上的不锈铁是啥,我说201 他硬要说是不锈钢 说我材料写错。

网友:
SUS430是不锈铁,201应该不是

网友:
201指不锈钢,

网友A:
请问下,201不绣钢正常情况下,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?

网友(点评):
会的,很容易生锈

网友(点评):
正常情况下201不生锈,非正常,比如假货,含铬量低于标准值 ,主要指含 铬量低于16%,含镍量低于3.5%。生锈的锅不能让201背,都是奸商搞的,因为买到的不是201,

网友(点评):
201是国内用的比较多的锰系不锈钢,只有很少的镍,防腐性能是奥氏体不锈钢里最差的。好于不锈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201不绣钢正常情况下,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?

接触到潮湿、腐蚀环境,没几天就生锈了

网友(点评):
你对201有误解,只要是标准的201就不会生锈 你说的是假货

网友:
201是200系列不锈钢,不生锈,表带表壳就是这个做的,当年我做冲压,201冲N多,关于生锈,假货生锈,正品不生锈,我记得清楚,是香港东风公司进的201板材,当里采购价是6W每吨,差的1.4W/吨,1.4W的生锈,从滚桶出来就生锈,6W的不生锈,

Y36
扯,我司国内第一家游泳设备,用316L做池储水罐都生锈,别说201了

网友:
不锈钢,但是会生锈

网友(点评):
304也会生锈,区别是耐腐蚀能力有区别。。。不锈钢生锈和普通碳钢生锈不一样,

网友(点评):
304要好很多

网友:
民间所说的俗称"不锈铁“,是指马氏体型不锈钢。具有较高的硬度和强度,但塑性和韧性较低。典型的马氏体不锈钢如410、420、440系列,它们可以通过热处理得到不同的硬度。马氏体型不锈钢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淬火硬化,且含有相对较少的镍。
供应商都得笑话你,哪来的工程师。

网友B:
SUS201奥氏体不锈钢,只是含镍成分低容易生锈。不锈铁是指铁素体及马氏体不锈钢,有磁性。

网友:
200,300系 人家都叫不锈钢了老铁

网友:
也可能是房号

网友:
不锈铁是指0Cr13,1Cr17等400系不锈钢

网友:
为啥要用这个牌号的,用304不行吗?更常见。

网友:
201弱磁 应该是不锈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US201奥氏体不锈钢,只是含镍成分低容易生锈。不锈铁是指铁素体及马氏体不锈钢,有磁性。

对的

网友:
|hitiger发表于 11-11 17:39请问下,201不绣钢正常情况下,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?
201和304都是

201差一点,镍少一点但是便宜,硬度更高但任性之类的差点,更容易生锈

304相对于201要贵一半左右,但是几乎不生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