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关于冲孔冲裁力的大小计算

楼主(2024-11-11):
请教老师们关于在10mm厚的HDPE板料上冲一个圆孔和一个腰槽孔,需要多大的冲裁力呢?计划用电动缸执行。我查了资料,自己算出来大概需要3.6T接近4T的力才行。不知有没有算错呢。请教!请教!谢谢!另外冲力的合理布置在哪个位置合适呢?个人觉得应该布置在靠近腰槽孔,但不知怎么计算具体的距离。我查了HDPE 的抗拉强度是20——38MPa.我按40MPa算的。

网友:
用电缸冲孔,厉害哦

网友A:
按抗剪强度算,再乘上安全系数

网友B:
冲裁力=剪切强度*孔的周长*各种系数

补充内容 (2024-11-13 08:07):
*板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抗剪强度算,再乘上安全系数

哦。。。谢谢!请教一下,它的抗剪强度也是按抗拉强度的0.6——0.8来算吗?我看公式是冲裁力=抗剪强度 x 材料厚 x 剪切长度。是这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冲裁力=剪切强度*孔的周长*各种系数

谢谢!请问需要乘上材料厚度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。。。谢谢!请教一下,它的抗剪强度也是按抗拉强度的0.6——0.8来算吗?我看公式是冲裁力=抗剪强度 x  ...

一般的金属是这样的,但塑胶类会有异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的金属是这样的,但塑胶类会有异类

好的。好的。谢谢!预估应该是只会更低的系数。

网友C:
https://wwoa.lanzoup.com/iXyAh2ev4spa  你看下这本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wwoa.lanzoup.com/iXyAh2ev4spa  你看下这本书

谢谢你!

网友D:
        冲裁力的计算

                冲裁力是冲裁过程中凸模对板料施加的压力,它是随凸模进入材料的深度(凸模
                行程)而变化的。

                用普通平刃口模具冲裁时,其冲裁力F一般按下计算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= K * L * t * T b
                式中:        F——冲裁力(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——系数(注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——冲裁周边长度(m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 ——材料厚度(m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b—— 材料抗剪强度(MPa);
                注1:系数K是考虑到实际生产中,模具间隙值的波动和不均匀、刃口的磨损、板
                料力学性能和厚度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而给出的修正系数。一般取K=1.3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请问需要乘上材料厚度吗?

需要*板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*板厚

好的。谢谢你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冲裁力的计算

                冲裁力是冲裁过程中凸模对板料施加的压力,它是随凸模进入材料的深度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