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风问题求助

楼主(2024-11-12):
我有个储气罐,上面开了一个90的孔装了个电机送风进去,但如何把里面的气迅速排出来,我在另一侧也来了个90的孔,但不能完成要求。
要求是,当A孔电机打开送风B孔同时打开方气,A机停止送风密闭,B口也停止密闭。腔内有承受7公斤压力,也就是说密闭口都要承受7公斤压力。

网友:
什么样的风机能形成7公斤的气压?

网友(点评):
这不算大吧,才0.7MPa,

网友:
容器内气体置换?只能时间换空间了,,,,,

网友:
空压机才那个压力吧

网友:
进出口都装阀门呗。

网友A:
你装的空压机?我还没见过能形成7KG风压的风机,普通风机根本不可能,除非是空压机,空气不压缩哪来这么高的压力,轮胎气压才2KG左右。真的装空压机用的上这么复杂吗?进气端输入气压0.7mpa,排气口装一个阀门排气,排气口都是的空气都是音速,只要你排气流量小于入口,内部就能均压,反之亦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装的空压机?我还没见过能形成7KG风压的风机,普通风机根本不可能,除非是空压机,空气不压缩哪来这么高 ...

不知道你这个用途是什么?

网友:
看不明白说的问题。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网友:
装个安全阀啊

网友:
你这是想改造压力容器?这不行吧

网友:
储气罐的用途不清楚。如果用作容积式压缩机的气体缓冲罐,装上阀门即可,储气罐压力可憋压到0.7MPa,前提是选择压缩机设计参数必须满足此工况的要求。如果是用空气置换内部有害气体,根据结构确定吹扫时间。

网友:
这是要进行气体置换啊,你在进出口装个阀门就好了啊,要换气就开阀门,不换气就关阀门 (想偷懒就装电动阀门或气动阀门,你想远程操作同时开关也没问题)

网友(点评):
之前干化工压力容器管道 常用这种阀门

网友:
问题说不清。用工作步骤1.2.3来说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