夹持机构该怎么设计

楼主(2024-11-12):
各位大神,请问一下,如图所示,A点为一端固定点,B点为释放点,C为为自由撞击板,运动过程是:样品由绳索连接,一端固定在A点,另外一端由机构夹持提升至B点,然后B点释放,样品自由撞击C板,再次由机构夹持提升至B点,然后B点释放,循环夹持释放,请问这个夹持机构该怎么设计呢

网友A:
半径长的直线往复运动加上弹簧复位插销

网友:
就用一个桁架的平移组件,走XY轴运动就行。

网友B:
我曾经设计过一样的冲击试验结构,但是连接的中间用的是刚性件,不是软绳,也许帮不到你

网友:
B点:向纸内收缩(释放工件)--平移到A点右侧---伸出(用来挂住绳子)--向左移动回到原点--再次收缩进行下一个循环

网友:
你看下这样呢

楼主:
这样不行呢,因为在往回缩的过程中,可能会干涉到样品的自由下落

网友(点评):
那这个托点就缩进去

网友:
一个旋转臂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曾经设计过一样的冲击试验结构,但是连接的中间用的是刚性件,不是软绳,也许帮不到你

嗯嗯,谢谢呀,刚性件就会好很多,柔性的难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半径长的直线往复运动加上弹簧复位插销

你好,可以再详细一点表述吗

楼主:
我想的也是这样旋转臂,但是夹具方面不好弄,因为是柔性的,所以到C点处,位置不定,这个就增加难度了

网友:
与图偏心的旋转机构,定位图示的2点,小气缸(或者电磁铁)伸缩可以吗

网友C:
2位置连线之间用气缸+2指气爪,此套机构与摆动路线避开。低位夹取,高位释放。

网友(点评):
诶嘿,你这好像还真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位置连线之间用气缸+2指气爪,此套机构与摆动路线避开。低位夹取,高位释放。

你的意思是气爪走红色斜线路径?

网友(点评):
气缸带动气爪走红色路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2位置连线之间用气缸+2指气爪,此套机构与摆动路线避开。低位夹取,高位释放。

关键是lz如何定义自由撞击?撞击C,不反弹?

网友(点评):
自由撞击,会反弹的

网友(点评):
自由撞击,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撞击,除了固定的A点,其他不做任何约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关键是lz如何定义自由撞击?撞击C,不反弹?

反弹 就是 多次撞击,等静止之后开始第二次循环?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没有静止就要进行下一次动作了

网友(点评):
速度不一样,一分钟0-15次循环可调,样品种类也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的也是这样旋转臂,但是夹具方面不好弄,因为是柔性的,所以到C点处,位置不定,这个就增加难度了

你在B点,绳索都没有拉直,在A点是拉紧的。

啥叫在C点处位置不定?是说在C点的撞击点是固定的,但是存在多次反弹?

表达要精确一点,不要口语化。

网友(点评):
对,是的,就是这个意思,因为有反弹,所以位置不定

网友(点评):
你把自己的原始,真实需求交代清楚,不要经过你的CPU进行加工和解析,解决方案,难点对策就自然呈现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原始需求就是最开始发的要求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在B点位置装一个类似卷绕器的东西,用柔性绳绑着被试品,随时可以复位,随时可以释放(释放时B点绳子要提前松开,不能阻碍自由落体)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冲击试验机的结构。

网友(点评):
好的,谢谢,我去看看该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