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直径包胶滚筒,拖动物料进行挤压,但是...大佬请进

楼主(2024-11-12):
需做这么个挤压轴,外圈用橡胶或者其他材料,表面有粗糙性,可拉动物料。
工作原理如图:
现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社区大佬  问题一:比如用10mm厚的橡胶,如何做到直径300的外径?做个280外径的内筒,橡胶贴紧吗?300内筒的外表面肯定需要粗糙,防止橡胶脱开或者移动。
问题二:有经验的大佬,根据我说的原理,有更好的推荐吗?
谢谢哥哥~

网友:
包胶厚度可以加工的,可以车到需要的尺寸。胶好像是加热后弄上去的。可以滚花增加摩擦。

网友:
感觉直接硫化可靠些。橡胶装配上去,只好涂胶了。

楼主:
如果包胶选用10厚的,那么内筒外径280,用碳钢6-10厚度的,卷制成型,两端和中间加3个加强盘,,然后滚花, 最后包胶 卷上去贴紧, 这是我的想法,  没啥文化,只能做到如此。

网友:
这种工况只能聚氨酯包胶,橡胶不行,,,,

楼主:
淘宝上找胶辊商家 制作了,。 最后图纸方案:273*8无缝管做内筒,外圈13厚的橡胶包起来,两端封板上焊接两个轴头, 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