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到一批美国钢结构如何找国内替代型材

楼主(2024-11-12):
接到一批美国钢结构,不知道如何找国内替代型材,比如工字钢,H型钢。如:H型材H162*154*8用国标HW175*175*7.5.另材质是不是对应国标材质如ASTM A-36对应用Q235等,有哪个高手做过类似的产品提供一下经验,谢谢!

网友A:
我觉得你还是找个结构兼职的给你算下,建筑设计院不是都裁了那么多人么?钢结构不是那么简单的替代,出事就是大问题

网友B:
ASTM A36 是一种在美国常用的碳素结构钢标准,它定义了一种低碳钢,具有良好的焊接性、成型性和机械性能。在中国国家标准(GB)体系下,与ASTM A36 相当的钢材牌号是 Q235。
Q235 钢分为几个等级,如 Q235A、Q235B、Q235C 和 Q235D,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冲击韧性要求不同。其中 Q235B 是最常用的等级,它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与 ASTM A36 非常接近,因此在许多应用场合可以互换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STM A36 是一种在美国常用的碳素结构钢标准,它定义了一种低碳钢,具有良好的焊接性、成型性和机械性能。 ...

谢谢,主要是型材替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还是找个结构兼职的给你算下,建筑设计院不是都裁了那么多人么?钢结构不是那么简单的替代,出事就 ...

有道理

网友C:
注意要购买国内大厂出品的钢料,而且要切样打光谱测成分和做金相分析,确保没问题再给他们弄,如果是需要焊接,焊条也要用好的,焊完要走探伤检测,主要是老外采购咱们的工业产品卡质量卡的比较严,检测报告这些都不能少,万一是购买到劣质地条钢和焊接质量不过关(这个问题在国内很普遍的),让你重做一批都是轻的,这时候卡质量卡的严也是确保不会出问题的情况下最低成本的做法,只要质量过关,老外也舍得花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注意要购买国内大厂出品的钢料,而且要切样打光谱测成分和做金相分析,确保没问题再给他们弄,如果是需要焊 ...

谢谢,也这样来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