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耐高温,导热率低,可以加工稳定性好的材料

楼主(2024-11-12):
   最近公司做设备,反应腔内部 温度要在1800度左右。腔体内部还要做一些 支撑运动结构,大家有知道什么材料,有些件尺寸要在 1米*1米左右,大家知道有什么材料 可以在这个环境下使用么。

  可以加工,升温降温 不碎裂,不融化 导热率低 有一定强度。

网友A:
反应腔?里面除了高温,酸碱腐蚀性有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应腔?里面除了高温,酸碱腐蚀性有没有?

没酸碱 需要真空 和一些特殊气体

网友:
一千八百度,牛牛牛,蹲大佬解答

网友:
可以了解一下钨铱合金,钨钼合金,钼钒合金。但是要反复升温降温,温差大,那就要向材料商了解,可以找生产合金刀具的供应商了解,刀具的工况和你这个比较接近。

网友:
陶瓷,氮化铝使用温度2000。

网友:
那么高的温度,也就是陶瓷吧。

网友(点评):
石墨 碳碳

网友B:
陶瓷材料是一种路线。同时看看做石墨坩埚的供应商能不能帮忙定制。

网友:
碳化硅   石英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陶瓷材料是一种路线。同时看看做石墨坩埚的供应商能不能帮忙定制。

用了陶瓷 碎了

网友:
刚玉耐火浇注料,拌水凝固成型就好,可以耐1800°C,刚好这种就是可以做炉膛用的

网友(点评):
我去看看资料

网友:
我知道的有高温镍基合金,还有其他高温合金,可以搜索图南合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