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皮带跑偏问题,一直头疼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24-11-12):
本人设计过一条这样的输送带,长度15M,宽度2M,但是输送带会跑偏,怎么调都调不好,怀疑是滚筒设计得有问题,滚筒直径80MM,求大神指点
哪一种滚筒设计合理

网友:
有导条吗?这么宽应该有导条吧。

网友:
1.滚筒两边要带锥度,中间是直段
2.皮带自身带导条,防跑偏
3.用带点弹性的皮带
以上3种方法,可以试试

网友A:
滚筒可以设计带凸肩的方式,或者设计为两头锥形

网友B:
皮带跑偏是总往一边跑 还是运行中来回偏;皮带宽度的两条边裁切的平行吗,两边等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皮带跑偏是总往一边跑 还是运行中来回偏;皮带宽度的两条边裁切的平行吗,两边等长吗?

等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滚筒可以设计带凸肩的方式,或者设计为两头锥形

这样会伤皮带

网友:
两头带锥形的不会

网友:
感觉滚筒直径点小了

网友:
排除常见的原因,就是机架变形,导致有些滚筒和皮带正常运行的中心线不垂直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驱动滚筒、尾轮或改向滚筒没有保持在同一水平面内,会导致皮带偏向一侧。需要检查并调整滚筒的位置,确保它们处于正确的位置上。
托辊如果不在同一直线上或者存在高低差,也可能引起皮带偏离中心线。应当定期检查托辊的状态,并保证托辊组排列整齐且与输送机中心线平行。
张力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到皮带的正常运作。适当的张力调节可以改善跑偏状况。通常通过调节张紧装置来达到合适的张力值。
物料进入输送带的方式如果不居中或者偏向一侧,也会导致皮带跑偏。应尽量使物料均匀分布在皮带上。
如果皮带接头处处理不当(如接口处厚度不一致),可能会导致皮带运行不稳定。必要时重新制作高质量的接头。
长期使用后,支架可能出现轻微变形,这也会影响到皮带的直线运行。定期维护检查整个框架结构是非常重要的。

网友:
如果说轴本身2端同心度不行 会把你调疯的

网友:
皮带两边加滚轴顶住,可以防止跑偏

网友:
滚筒直径太小了

还有 中间需要增加滚筒来张紧

网友:
常规的规避都做好了,最好提供一下设计图,看看设计。

网友:
滚筒用鼓形的,自动校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