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要求满足垂直升降和垂直水平面旋转的机构!

楼主(2024-11-12):
原型就是图片中的样子,要改成垂直升降可伸缩,以减小存放空间。垂直高度伸缩范围在500MM^1000MM,电动或手动都可以,最好都能实现。主要是它还得能垂直水平面旋转,所以我一时没有什么太稳妥的方案,求各位大神指教。伸缩顶端带负载5公斤左右。图中底下带刻度的圆盘忽略不用

网友A:
你在说四轴机器人?
如果不是的话,升降建议你可以考虑多重升降拼接,
说到旋转,你没有描述清楚旋转遇到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说四轴机器人?
如果不是的话,升降建议你可以考虑多重升降拼接,
说到旋转,你没有描述清楚旋转遇到 ...

现在照片里,两根黑色直线轴就是安装在旋转电机上的,它可以实现垂直水平面做180°旋转,升降现在是手动的,为了减轻重量,我用的是铝型材,就是 上面横着的那个。垂直升降这个我想了几种方法都不是很理想,其实功能很简单,就是看怎么能稳定性好一点,收缩后长度控制在600毫米以内

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SWL丝杆升降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SWL丝杆升降机

那玩意太沉太大了

网友:
动动脑子吧

网友:
滚珠丝杠+圆套导向用作垂直升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照片里,两根黑色直线轴就是安装在旋转电机上的,它可以实现垂直水平面做180°旋转,升降现在是手动 ...

你多拍几个姿态位置角度的照片,别人才知道你想怎么搞。就拍一张图,标注也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照片里,两根黑色直线轴就是安装在旋转电机上的,它可以实现垂直水平面做180°旋转,升降现在是手动 ...

手动都能接受,那还折腾个啥

网友:
环形导轨是什么型号?价格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