淬火炉料盘材质

楼主(2024-11-12):
铝型材的淬火炉,炉内温度550℃左右,出炉之后直接进水冷却池。挂型材用的钢制料盘,料盘的材质用什么比较合适?料盘和型材一块受热、冷却。

网友A:
你这个温度不高,个人觉得只要是优质碳素结构钢调质后都能满足你的工况。

网友B:
这种需要多次冷热冲击。还是用好一点的材料吧。建议用S316。仅材料费来说,应该贵不到哪里去,目的就是要耐用不生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需要多次冷热冲击。还是用好一点的材料吧。建议用S316。仅材料费来说,应该贵不到哪里去,目的就是要耐 ...

问了厂家,说是304的,用磁铁试了下,有磁性但不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温度不高,个人觉得只要是优质碳素结构钢调质后都能满足你的工况。

淬火大长铝型材用的,万一掉落了很难捞出来。余量留大些比较好吧

网友:
|幻剑随缘发表于 11-12 17:10
问了厂家,说是304的,用磁铁试了下,有磁性但不强。

304就是弱磁

网友(点评):
标准304没有磁性

网友:
SUS316,304,201都可以

网友:
我给你个254Smo

楼主:
搜了一下,材料是不错。就是不知道价格。就造一个,材料费用不能太高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搜了一下,材料是不错。就是不知道价格。就造一个,材料费用不能太高了

有些东西价格是必须的,这个都是我们900度用的炉内主轴,杠杠的

楼主:
料盘是在550℃的环境中使用,原厂家标注载重量5T。在这个温度下材料的各项性能数据哪能查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