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杠联结方式求助

楼主(2024-11-12):
一款产品的结构,想了半天没搞明白是怎么联结,特来求助各位大佬。

网友:
看负载,负载小可以用磁铁,类似百叶窗 blind window

网友(点评):
实际使用碰撞的力量还是挺大的

网友:
大概是超导磁悬浮

网友(点评):
咨询过做磁悬浮的,他们说不像是磁悬浮

网友:
去看看SMC的机械无杆缸的资料,里面详细画了这种带密封带的滑块部分机构。大致就是里面塞了轮子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先去查一下资料

网友:
木工机械吗?

网友:
正面的图片看一下

网友(点评):
没有更多的照片了

网友:
知道无杆气缸吧,无杆气缸有个原理就是磁性耦合,这个就跟磁性耦合原理差不多。

网友(点评):
理论应该差不多

网友:
密封里面咋还那么多粉,  你看一下件4  在移动模块内部串过去的, 件4内部 有类似同步带的 钢丝的材料, 我觉得是柔性的  在移动模块内部串过的, SMC的 模组 上面那东西就是这种结构。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同类型的结构

网友:
有局限性

网友:
拆开点看一下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实物呢,客户发来的照片

网友:
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,有TOYO的GTH或者其他品牌的全封闭模组可以拆一下看看。

网友A:
下了个模型看下,紫色的是钢带,正常在那个弧面上划,能看清吗?

网友(点评):
已下载了,基本搞清楚了怎么连接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了个模型看下,紫色的是钢带,正常在那个弧面上划,能看清吗?

全封模组就是这种的,钢带穿过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