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变频电机冷却方式IC411风扇转速问题

楼主(2024-11-13):
如题,变频电机冷却方式IC411风扇转速是与变频后的频率相同吗?IC411和IC416是不是接线方式不同?

网友A:
411是轴流风扇应是跟电机速度一样,跟变频没啥关联吧。416是强制风冷单独出线供电肯定与411不同。不知我说的对不请指正

楼主:
变频电机IC411风扇供电是工频还是变频后的频率?如果是IC416

网友B:
IC411的风扇和电机的转轴是同一个轴,风扇转速是和电机转速一样的,所以低频率的时候散热不了。
IC416是另外加了一个独立风扇,风扇单独供电驱动,转速和电机转速就没关系了,可以强制风冷,变频电机才经常要加独立风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11是轴流风扇应是跟电机速度一样,跟变频没啥关联吧。416是强制风冷单独出线供电肯定与411不同。不知我说 ...

谢谢回复,变频电机的定子频率是变化的,IC411冷却风扇的转速也随着定子频率变化吗?IC416风扇是外界50Hz电源,冷却风扇转速恒定,与变频电机定子频率无关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?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是对的吧,但是常规正常变频电机我们是优先用IC416的 ,恒速电机一般用IC411,当然你也可以用411你理解定子频率这个概念,但是其实是速度变化导致风扇也转动,因为频率变化速度也回变化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411的风扇和电机的转轴是同一个轴,风扇转速是和电机转速一样的,所以低频率的时候散热不了。
IC416是另 ...

谢谢回复,变频电机IC411和IC416就是接线不一样,一个内接同频一个外接定频,对吗

网友(点评):
表达问题,IC411是不接线的 ,只是电机本身三相电,416单独接线 ,电机本身也接三相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变频电机IC411和IC416就是接线不一样,一个内接同频一个外接定频,对吗

我不是电气的,可能有点说不清楚。。IC411相当于只有一组电机的线,IC416就相当于有两组电机线,一组是主电机的,一组是风扇电机的,风扇电机应该可以接到定频上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变频电机的定子频率是变化的,IC411冷却风扇的转速也随着定子频率变化吗?IC416风扇是外界50Hz ...

请教IC411和IC416外形是如图这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