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救吗——35CrMo补焊

楼主(2024-11-13):
产品生产出现重大失误加工面需补焊,材料是35CrMo调质,大家都束手无策。打开论坛搜到07年的一个帖子如下:
http://www.cmiw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841&highlight=35CrMo
打开学习以后截出一段

根据该帖内容计算该件的 “ Ceq " 为0.67% 属于高淬透性钢,可焊性差!还能补吗各位大神?先谢谢07年该贴主“西北方”

网友:
我们公司的ZG35SIMn7吨多的轴承座都补焊了,我觉得你要考虑不是能不能焊接,是焊接后机械性能能否满足,方案可行性,搞出来用户不同意等于白瞎,至于怎么焊现在肯定是有技术修复的 哪个我不懂要问专业厂家

网友:
不能焊接 可以镶嵌吧

网友:
网上搜来的资料:
经计算得出,35CrMo钢的碳当量值Ceq=0.72%。
由此可见,这种材料的焊接性不良,焊接时其硬倾向较大,热影响区热裂和冷裂倾向都会较大,尤其在调质状态下焊接,热影响区的冷裂倾向将会表现得很突出,所以应在选取合适焊接材料、合理焊接方法的基础上,采取较高的焊前预热温度、严格工艺措施和控制适当的层间温度的条件下,才能达到实现产品焊接的目的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
按资料来看应该是能焊,但要求比较高,个人感觉至少得找对这个材料处理有经验的焊工或厂家来干

网友:
以前做焊接工艺的时候 看到专门有公司研究特种材料焊接的设备和工艺 不知道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 可以网上找找

网友A:
什么样子的产品?多大的堆焊面?堆焊层大概有多高?,具体的还是要说下

网友:
不是专业搞焊接的,别捣鼓了,焊接后有些问题不是当时能反馈出来的,有些问题得几个月、甚至几年才能反馈出来

网友(点评):
已经通知了用户等待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样子的产品?多大的堆焊面?堆焊层大概有多高?,具体的还是要说下

470的孔大了8mm;700mm宽,3米齿轮坯

网友(点评):
用这么大齿轮的设备得几百上千万的吧,客户也不见得有人敢拍板决定用。

楼主:
首先感谢各位关注和回复,事情发生后相关各方都在积极研究沟,目前在朝好的方向发展,客户那边准备改动相关零件的尺寸,大家都松了口气!谢天谢地。再次感谢各位社友关注和回复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