齿形链是否有多边形效应?

楼主(2024-11-13):
请问:齿形链是否有多边形效应,有的话为什么是无声和震动小?

网友:
齿形原因?

网友:
等待指导

网友:
齿形链传动它也是链传动,是绝对避免不了多边形效应的,它有其它方法来降低噪声,但不等于能避开多边形效应。

网友:
低速才噪音小吧
高速噪音极大。。。

网友:
画一个正12边形 再以最外点画圆形

一个是弦长 一个是弧长 线速度和长度都不一样

正多边形越多 边长长度合计和圆周长越接近。

网友:
我觉得手动张紧滚珠链的情况下滚珠链和齿形链的噪音差不多,可能是滚珠链的间隙较大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