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一个零件建模方式求教

楼主(2024-11-13):
SolidWorks建模遇到一个零件 两组相差180度的图形槽 如图二 每组槽在一个截面上是三均布 每每相邻的一组槽相差180度目前建模方式是 建立第一个槽所在轴向位置的基准面  分别建立两个平面上的槽孔草图(图四) 再放样切除 完成一个槽孔的特征
下一步建立半圈螺旋线 高度是两个槽的轴向距离 然后曲线阵列利用“等距离”阵列出一个相交180度的特征槽孔
 之后就是圆周阵列 再线性阵列出想要的槽数
感觉比较麻烦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模办法 请赐教

网友A:
切一个槽,线性阵列里选好变化的实例,最后圆周阵列?

网友B:
我觉得你的方式很好啊,才两个阵列特征,就叫麻烦啊。你是没见过使用更多的特征来完成任务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是我 没错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切一个槽,线性阵列里选好变化的实例,最后圆周阵列?

这个用的很少 我一会研究下看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你的方式很好啊,才两个阵列特征,就叫麻烦啊。你是没见过使用更多的特征来完成任务的。

我以前就是没用曲线阵列 分别做两次180度的特征孔 然后再圆周和线性阵列
现在也在考虑第一步建立的孔特征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 利用一个草图和引导线之类的 一直没成功

网友:
如果不是经常画这种零件,感觉画两组槽再阵列的方式已经很实用了。

网友C:
画出圆柱,用包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画出圆柱,用包覆

包覆确实比较简单可以产生这样一个孔特征 但我画出来发现两端草图半圆包覆出来的并不是个标准件的R 而是两条通过圆心的线 和实际加工不太一样

网友:
这样可以吗

网友D:
这种零件还嫌麻烦?你倒是画画我这个隔膜阀的流道,你就知道什么叫麻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零件还嫌麻烦?你倒是画画我这个隔膜阀的流道,你就知道什么叫麻烦了

您这个是用放样还是曲面 还真没接触过类似的产品

网友(点评):
用放样做稍微简单一些,曲面做更麻烦。

网友:
包覆和阵列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