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对标准件是怎么命名的

楼主(2024-11-13):
比如说项目命名编号规则ABC-01-01,我有一个轴承零件要命名,同一个轴承会用在不同的大组件中,是直接写轴承型号还是单独命名一个编号?

网友:
我是用轴承自己的型号

网友:
重命名,搞得跟自己设计的似的,区分有点小麻烦;用轴承型号吧

网友:
轴承有自己的型号及国标号 无需自编号 反而更麻烦

网友:
轴承型号不是国标的吗,国标的好像有图号吧

网友:
用国标轴承号,或者品购买品牌的轴承编号,不会单独给轴承命名

网友:
有国标用国标,但是注意如果你要老外的最好把品牌带上比如SKF  NSK INA ,然后写他们的型号,拿出去采购的如果看到你写国标的直接买国产的 ,价格差距太大

网友:
标准件 都标准了改什么名。

网友:
零部件 命名规则
加工件  图号+空格+名称   属性里面 分类(加工件)
钣金件  图号+空格+名称   属性里面 分类(钣金件)
外购件  型号+空格+名称   属性里面 分类(外购件)   供应商(品牌)
标准件  标准号规格+空格+名称   属性里面 分类(标准件)
备注写一些特殊要求
然后出BOM 的时候  采购按分类 把图纸 发给钣金供应商  和加工供应商    外购件  标准件自己买。

网友:
标准件不是都有型号吗

网友:
肯定写轴承型号,就比如螺栓你也不可能单独给他的件号吧,都是直接标型号

网友:
标准件自己的型号

网友:
举个例子供你参考:

BZ-ZC-标准件的型号规格

BZ 标准缩写,
ZC 标准类别缩写,轴承
后面写具体的型号

这样检索时比较方便,输入BZ,就会把所有的标准件检索出来,BZ-ZC ,会把所有的标准轴承检索出来

网友:
国标名国标号啊

网友:
你要是想和其他图统一放在一个项目里,且不给其他项目使用。那最好加个前缀。
项目总图号+标准件名称

网友:
能标国标的标国标 下次采购直接搜型号在某宝买也省的问你了 顶多备注下关键尺寸

网友:
写标准件型号,如果考虑后期客户采购型号保护,可以编写BOM时给一个采购物料号

网友:
标准件标准件,既然标准了没什么还要单独命名,就是不同组件用的,这个组件的6003和那个组件的6003安装大小会不一样吗

网友:
一些需要入系统的需要“标准件型号”+“关键描述:如内径8,外径,22,厚度:6”+品牌+附件(如果有)系统编码按照系统分配。

网友:
标准件还命名?

网友:
直接品牌型号啊,不然后面接手的人怎么看

网友:
这个只能以供应厂商的,不然会乱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