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请教,绝缘轴承的分类办法

楼主(2024-11-13):
网上搜了半天,一种是以电压来分,按1000,3000,5000V,还有看到一个是以抗阻来分,按50MΩ,500MΩ,5000MΩ。就不清楚到底是以那种来确认分类了。还是说绝缘等级其实是要这两两个指标综合起来分类呢?

网友A:
你的应用工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应用工况?

是的

网友B:
绝缘等级?电压,你说的是耐压测试,后面的50,500MΩ,是绝缘性能。一般是以使用工况开分类的;比如动力环路,耐压测试可能就2500V,500MΩ;通讯的,可能就测试200V,50MΩ都行,因为使用电压可能是24V,12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绝缘等级?电压,你说的是耐压测试,后面的50,500MΩ,是绝缘性能。一般是以使用工况开分类的;比如动力环 ...

就是绝缘轴承不分等级么?或者说绝缘轴承满足什么条件才叫绝缘轴承呢?如果按工况,哪得有多少种分类啊?

网友:
绝缘轴承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表面有一层50----300μm厚的陶瓷涂层,它担负着电绝缘功能,可以抵抗1000V电压下产生的电跳火,更厚的涂层可以抵抗1000V以上的高压放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