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款针对个人或科研的小型贴片机有没有人感兴趣

楼主(2024-11-14):
或者提提建议现在市面上的贴片机体积大价格贵。嵌入式贴片机采用集成一体设计,体积小结构简单,工作可靠,适用于工厂嵌入流水贴片。也适合电子爱好者,学校学生,科研单位。
嵌入式微型贴片机,用12V直流供电,整机功耗小于20瓦。机体长32cm宽32㎝高20㎝  重2·6kg  。X、Y轴采用步进伺服电机,精度0.02mm。Z,C 用双同轴高精度步进电机,Z轴精度0.02cm,C轴精度0.05度。无刷静音真空泵,高灵敏真空值测定。X、Y轴工作面积≥21㎝X21cm。Z轴上下≥1·5cm。C轴>360度,最小可拾放0201件。

串口透明通讯协议,配USB转485串口可直接调试驱动工作:X、Y地趾运动、Z轴数值上下、吸取动作、C轴转角、放置动作、真空泵和阀的分别开关、真空值测量,机器XYZ值的读取。

网友:
精度0.02mm,知不知这个精度需要什么来保证啊,用同步带嘛,机械为什么不入流,三教九流都来干,敢干,你以为是搭乐高积木嘛

网友:
照片中没有看到有集成式真空发生器,单头抓取只适合单一物料。
之前有内存芯片测试客户,用的就是直线电机+单吸头结构,自动抓放芯片测试。

网友:
@hl90 有请大佬

网友:
XY同步带毛的0.02mm的精度

网友:
同步带还敢说0.02的精度,离谱,还有这种型材架子,说难听点,外行都喜欢用型材的

网友:
毛~
别说设备能不能达到0.02毫米
就你这措辞,我都没兴趣了,一点都不严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