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PCR仪器外壳塑料件需要医用等级的材料吗

楼主(2024-11-14):
有做过qPCR仪器或者PCR仪器的大佬吗,最好是过了注检的那种仪器。
想问一下,外壳塑料件需要用医用塑料吗?还是普通的工程塑料即可?
注检的时候对外壳材质会有哪些要求?
针对外壳需要做什么样的测试?
先谢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匹克

PEEK?PCR外壳用?

网友(点评):
他随便一说,你随便一听

网友(点评):
你自己不会查查国家医疗器械相关管理注册的各类文件吗,你想玩医疗器械却不翻相关管理注册方面的文件,这什么道理。

网友(点评):
他说的是PEEK棒,是可以用到医疗领域,但不等于qpcr仪器就是使用peek棒做的外壳,很简单,注册时是需要你提供生物相容性文件的,你得证明它的安全性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查过几个法规文件,没查到,所以来这里问大家

网友B:
工程塑料就行了,仪器的注册证比较好拿,难在试剂

网友(点评):
你敢拍板确定生物相容性吗,那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。

网友(点评):
建议你做个这行再来说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程塑料就行了,仪器的注册证比较好拿,难在试剂

兄台,你之前拿过注册证的仪器,是PCR仪吗?
普通工程塑料就行?
没有微生物方面的测试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兄台,你之前拿过注册证的仪器,是PCR仪吗?
普通工程塑料就行?
没有微生物方面的测试吗?

仪器注册就是常规测试,电磁兼容,老化,安规那些,还有性能指标这些,我们现在用3D打印的外壳都在注册

网友:
一般要求阻燃等级,找个有材料证书的就行,没有的话找几块使用的材料,注检所做相关的燃烧测试,每个地区的注检要求严谨程度不一样,最好找相关老师问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台,你之前拿过注册证的仪器,是PCR仪吗?
普通工程塑料就行?
没有微生物方面的测试吗?

我现在就在这个行业,做微流控芯片,PRC扩增都是在试剂盒里面做,pcr仪主要两大块,一个升降温,一个荧光通道,试剂盒要么8联排,要么多孔板,要么生物芯片,这些是要求耐试剂,但也没有硬性要求,PP,PET,PC都有,只是你把产物泄漏的话,污染了人家实验室,是要赔钱的,而且也失信了,临床谁还让你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仪器注册就是常规测试,电磁兼容,老化,安规那些,还有性能指标这些,我们现在用3D打印的外壳都在注册

好的,多谢。
关于电磁兼容,要做哪些测试?可以参考哪个法规或者国家标准吗?

网友B:
https://www.cmde.org.cn//flfg/zdyz/flmlbzh/flmlylqx/20221230170212119.html
网站上都有资料,公司要有注册部直接和他们要文件,电磁兼容这部分都是常规测试,就是送检周期会比较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cmde.org.cn//flfg/zdyz/flmlbzh/flmlylqx/20221230170212119.html
网站上都有资料,公司要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C:
仪器外壳,不与试剂接触,个人感觉没必要考虑生物兼容性,正常仪器的外壳就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仪器外壳,不与试剂接触,个人感觉没必要考虑生物兼容性,正常仪器的外壳就行吧

好的,多谢

网友D(2024-12-20):
我司给客户公司设计过整个PCR仪器产品,内部有加热,视觉检测,微电机传动机构。主要的微生物载具是采用正规的医用PE采样管,外壳采用CNC加工+喷涂处理。也是可以去送样做注册样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司给客户公司设计过整个PCR仪器产品,内部有加热,视觉检测,微电机传动机构。主要的微生物载具是采用正 ...

好的,感谢分享

网友(2025-05-09):
很好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