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距机构中弹簧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24-11-14):
各位老大:
              看到一个测试机构,咋一看觉得挺合理,但有个弹簧的作用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下啊,十分感谢

网友:
内壁摩擦,导致自重无法落到底,甚至每次自重下落的高度不同,那这个高度检就没精度可言啦

网友A:
保证精度的确保探针归位,重力能做的弹簧能做,重力做不到的弹簧也能做到,加个弹簧保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保证精度的确保探针归位,重力能做的弹簧能做,重力做不到的弹簧也能做到,加个弹簧保险

怎么感觉很像电影台词,东厂做不了的西厂能做

网友B:
对测距精度有一点要求吧,根据加速度公式,如果没有弹簧限制的话,探杆自由跳动最高点比零件实际高度要多20%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测距精度有一点要求吧,根据加速度公式,如果没有弹簧限制的话,探杆自由跳动最高点比零件实际高度要多20 ...

各位老大,在追问一点,这个传感器是怎么测变形量的,有用过的大佬吗

网友(点评):
连接?实物是直接连上用的吗,还是模型杆子那个接触位置有对应的避让孔

网友:
消除间隙 或者是保证重复精度的

网友:
GT传感器压缩弹簧段直接集成在测量头上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老大,在追问一点,这个传感器是怎么测变形量的,有用过的大佬吗

淘宝查了一下,这好像是加速度传感器?知道加速度的后直接算加速度/时间图像得出速度/时间图像,然后计算速度/时间图像面积就算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各位老大,在追问一点,这个传感器是怎么测变形量的,有用过的大佬吗

就和照片上一样,也没有其他固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和照片上一样,也没有其他固定

可能跟8楼说的似的,一个整体都是标准件,也是第一次见,

在怡合达找了一个

https://brand.yhdfa.com/products/ZKV01?productModel=ZKV01

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:
有可能因为惯性脱离工件表面,跳动。需要弹簧保持贴紧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构 传感器是位移传感器?

网友:
感觉像是加速度传感器,测振动用的吗?这传感器测的是什么对象呢

网友C:
想象一下,如果取消弹簧,当探针接触到振动时,探针回缩高度=最大振幅,成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象一下,如果取消弹簧,当探针接触到振动时,探针回缩高度=最大振幅,成立吗?

那不就是振动幅度=探针位变化量根据振动幅度变化而变化吗, 感觉相当成立啊

网友(点评):
探针回缩高度,会比最大振幅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