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做

楼主(2024-11-14):
零件线性阵列的同时,旋转一定角度

网友:
要变的角度标好

网友A:
我也想问这样的问题,零件阵列出另外一个或者多个零件,还叠加位移,旋转,镜像等特征,如何操作呢?

网友(点评):
实际上分别处理比较适合,因为都归到一个特征中去建模,看似省了几个步骤,但后续调整时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

网友:
@学者11 分别处理,意思是:零件A,一步一个特征,得到A1,A2,A3,而A3才是想要的,然后删除A1,A2?

网友(点评):
适合的才是最好的,不必按别人说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问这样的问题,零件阵列出另外一个或者多个零件,还叠加位移,旋转,镜像等特征,如何操作呢?

https://xifengboke.com/post/1407.html 可以有规律地变化,镜像好像不行

网友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Ka411s7R3/?vd_source=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xifengboke.com/post/1407.html 可以有规律地变化,镜像好像不行

谢谢指点!

请教一个装配体,内含多个零件,能否转化为一个零件?将接触的配合关系给忽略掉,组合成一个实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指点!

请教一个装配体,内含多个零件,能否转化为一个零件?将接触的配合关系给忽略掉,组合成一 ...

另存为零件就可以

网友(点评):
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。后来发了一个帖子求教,你可以看看。在老铁的帮助下,完满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