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驱动器怎么调刚度增益?

楼主(2024-11-14):
最近做一个项目,用台达ECM-B3M-C20602RS1_台达200W伺服电机,通过精密旋转台(减速比10)驱动一个玻璃盘转动,电机运行速度100rpm,玻璃盘直径420mm,厚度5mm。驱动器型号ASD-B3-0221-L,目前采用位置控制模式,脉冲触发。准备改速度控制模式。
运行过程中,玻璃盘有振动,通过调整伺服驱动器参数,能减少很多,但是不能彻底解决。
请问大家,有没有调伺服驱动器的诀窍?

网友:
请出门左转,电控社区

网友:
如果是启停抖动,是电机惯量小了,如果是停下来还呜呜的振,把刚性调小

网友(点评):
转动过程中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