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别人SW文档TOOLBOX螺钉变大了

楼主(2024-11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这样的,这个功能感觉很多公司都用不好。toolbox的标准紧固件是可以改参数变化的,直接复制模型好像不会把这个参数变化搞过来,你的电脑对这个零件的参数会按你默认的设置,所以一般用了toolbox还是建议再另存为一个单独零件。

网友:
toolbox先转普通零件

网友B:
要分两步 1.打包 2.转为零件  可以去网上找个去属性宏

网友(点评):
自带的sldsetdocprop.exe就可以批量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的,这个功能感觉很多公司都用不好。toolbox的标准紧固件是可以改参数变化的,直接复制模型好像不会 ...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分两步 1.打包 2.转为零件  可以去网上找个去属性宏

有没有实用过的推荐下

网友(点评):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669393085

网友(点评)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991821252?vd_source=f44e12450e38301910d74fc20135a7d1&spm_id_from=333.788.videopod.sections

网友:
正常的  ,我们一个公司电脑也会这样 ,自己手动替换下就行 packgo的时候注意选择打包方式这样会好很多

网友:
配置文件的过程中发现有的零件没有配置表,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

网友:
如果是同一个公司的应该用共享的toolbox库。

网友C:
我在插件里生成一个内齿轮修改后另存的!
另存后第二天再打开又会变成toolbox库里的没修改前的!
标准件好像没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插件里生成一个内齿轮修改后另存的!
另存后第二天再打开又会变成toolbox库里的没修改前的!
标准件 ...

有个设置可以勾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