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驱动器接问题

楼主(2024-11-14):
问题如题
速度控制,参数设置。
伺服驱动器如何用一个按键开关控制电机的启停?

网友A:
大佬这么一问必有深意,或者还有未明事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这么一问必有深意,或者还有未明事项

大佬,有未明事项哦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把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使用 只控制启停 可以买脉冲发生器

网友B:
看说明书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说明书呀

说明书看了N次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有未明事项哦

数车加装动力头,车削四方型,伺服转速可以监控,这得和主轴转成比例,车四方,六方,八方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明书看了N次了

按说明书控制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这么一问必有深意,或者还有未明事项

思考了几晚,决定用编码器脉冲,信号用M32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说明书看了N次了

大佬用的谁家的伺服驱动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用的谁家的伺服驱动器?

宇海SG30-A,改装动力头车四方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宇海SG30-A,改装动力头车四方型

不明觉厉。帮大佬请教另外一个大佬@麦哥123

网友:
太复杂,对数学要求高。

网友:
而且有人已经开发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说明书呀

应该不是说明书的问题,是数学的问题。

网友:
好像有的机床系统本身就支持扩展轴。应该是接线就可以吧。

网友C:
一个按钮控制启停?那就用自锁按钮,按下去就启动,再按就停止。我只会到这些,其余什么参数就不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按钮控制启停?那就用自锁按钮,按下去就启动,再按就停止。我只会到这些,其余什么参数就不会

那不如和手机一样,搞长按开机,开机之后,短按停机。

网友(点评):
也可以呀,反正都能满足楼主的变态需求

网友(点评):
看不懂,lz思考了几天,不会是这个问题吧。绝对不是

网友(点评):
变态不变态不知道,反正就是语焉不详,不敢接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不如和手机一样,搞长按开机,开机之后,短按停机。

@pengzhiping 怎么还需要脉冲发生器?大佬请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按钮控制启停?那就用自锁按钮,按下去就启动,再按就停止。我只会到这些,其余什么参数就不会

用数控系统不常用的M32输出点来控制力头启停机

网友(点评):
加了大佬,请通过

楼主:
搞定,脉冲,方向用主轴编码器的,主轴转,动力头才能转,正合我意,8号线24V,21接系统M32控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