钉木板,用什么好?

楼主(2024-11-14):
想用 8mm 厚的层压板做个手提的木箱。用下面这种铁皮连接各个边:

但是用什么把铁皮把固定在木板上呢?
因为木板只有8mm而且也不是好板子,如果是钉子或者自攻恐怕不结实,再说我也怕钉尖在内壁露出。
肯定不能用铆钉,因为铆钉头部胀大时会撑裂木板。
那么只能用对敲螺丝了,感觉有点臃肿。

网友A:
夹板对接螺钉,子母钉

网友:
8MM太厚了,做出来会很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夹板对接螺钉,子母钉

对,子母扣。也可空心铆钉加垫圈,就不易拆卸了

网友(点评):
大佬所言极是!

网友B:
怎么子母榫槽没人用了?

网友(点评):
太麻烦了呀

网友:
小头排钉,打进去都看不出来

网友:
1,用包边的不如用包角的,三边交角的那种,找个古铜风格的。
2,钉的问题,直接气钉枪一顿密集扫射,组合前在结合面抹上木工胶更好,包角另外钉那种装饰圆铜钉。
再打磨刮腻子再打磨上漆,倍有味,装几块砖头都能传三代。

网友:
8mm厚用气钉枪或者自攻螺丝都可以吧

网友:
手电钻配自攻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子母榫槽没人用了?

压合板,了解一下

网友:
李子柒第二

网友:
8mm多层板拚接?最好是燕尾榫啦,工具也比较简单,小板锯加钢丝锯就行,就是费点工夫。
其次是饼干榫,0号勉强可用,但必须要有饼干榫机。
嫌强度不够加护角码。

网友:
跟音箱一样,开槽用胶水粘,八个角包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