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带输送机主动轮同轴度误差引起的输送误差计算问题

楼主(2024-11-15):
做了一个平皮带输送机,每次传输相同的步距,传输精度要求高,主动轮转一圈大概走5个多步距,但由于主动轮加工时轴心和外圆同轴度误差会引起步距误差,根据实际加工的偏心量用CAD画出偏心轮,分成5等份测量弧长能知道大概误差值,想从理论计算得出结果,论坛里高手多,有做过相关计算的帮忙发点资料学习下,谢谢!

网友:
不考虑丢转吗

网友:
精度高改成闭环控制可以吗

网友:
主动轮靠什么带动平皮带?摩擦还是啮合?

网友A:
精度级别要求是多少?皮带控制本身精度是不高的,皮带弹性变形

网友(点评):
是呀,平皮带会不会打滑呀,这玩意有精度一说吗....

网友:
有点没看懂,平皮带机构本身就是默认会打滑的,用这种机构进行有精度要求的运输是否有点离谱

网友:
一般是工位来精控,零件在皮带上也会有不可控位移

网友B:
换同步带吧亲……你就算算出来偏心导致滚筒多转了一点,怎么?还得让写程序的从电机转动角度上做补偿啊?疯了?

楼主:
用的伺服电机,是闭环控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级别要求是多少?皮带控制本身精度是不高的,皮带弹性变形

打滑问题可以解决,主动轮比较大,有做滚花,用的特氟龙带,变形可忽略不计,提高带轮加工精度可以满足使用,想从理论上做一些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同步带吧亲……你就算算出来偏心导致滚筒多转了一点,怎么?还得让写程序的从电机转动角度上做补偿啊?疯 ...

提高加工精度可以满足使用要求,只是想做一些深入的研究

网友:
有点舍末逐本了

网友:
精度高,只有增加定位装置

网友:
尽量改同步带,同步带虽然有形变量,但能控制在0.02之间,比平带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滑问题可以解决,主动轮比较大,有做滚花,用的特氟龙带,变形可忽略不计,提高带轮加工精度可以满足使 ...

机械手控制?传递的功率不够,实用价值不大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