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川伺服电机故障分析

楼主(2024-11-15):
我们项目上,有一个汇川100W伺服电机+减速机机构,用的位置模式控制,但是目前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
角度未转到设定位置,例如要从90°转到-60°,当转到5°左右出现卡死过载,但是角度反馈值已经到了设定位置-60°。

你们遇到过么?真的只是扭力不足问题么?

补充一下验证过的:

这个机构已经更换过减速机、电机、电机编码器线、电机电源线、基本上能换的对换过,没有解决问,是要加上负载,100%出现这个问题,转动过程停下,但反馈的角度值到位。不加负载,则正常。

然后整个传动结构,没有联轴器这些, 就是电机直连减速机,减速机轴通过齿轮啮合的方式传递到负载上。齿轮也没坏。总之就是机构上没发现明显问题。纯属过载的话,很好理解,我们肯定检查出来了,现在只是奇怪过载,为什么显示角度值又反馈到位的。

现在也没找到准确的原因,只能把齿轮传动比增大,增大扭矩看看能不能解决了。

补充内容 (2024-11-15 11:07):
现场一共有4套这个机构,一直正常使用了几个月,现在其中一套出现这个问题。

补充内容 (2024-11-23 10:14):
外部传动的齿轮,原来是26齿:26齿,现在34:18,修改后正常生产一晚,又同样故障, 就是从动轴转不到设定-60°位置,在大概5°卡死,然后伺服反馈位置是-60°。  所有相关线和器件换过,无头绪了,打算100W电机换400

网友:
遇到过同样问题,也没搞清楚,等一个答案

网友:
角度反馈值是怎么得到的?报警信息是什么?

网友:
是不是电机与机械部分脱离了,比如联轴器打滑了?因为伺服都是半闭环控制,角度反馈值只代表电机转了多少圈,而不是实际机械结构的转角。

网友:
先自己排查下问题,电机+减速机空转是什么情况,单独电机空转是什么情况。更换同型号的配件在转是什么情况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情况可以稳定复现

网友:
与电机连接的联轴器松了,要不就是坏了

网友:
电机与减速机连接是不是用的抱紧式连接,如果不是键槽连接的话则有可能是电机与减速机连接处打滑

网友A:
100W的伺服,扭力才0.3以内,
在确定有没有过载,伺服电机 你可以通过故障 码查出故障原因,报了什么故障 码,第二关于说转到了位置,哪我就要问了,你是用了第二编码器吗,就是你输出接了编码器,如果输出接了编码器,如电子齿轮比设对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W的伺服,扭力才0.3以内,
在确定有没有过载,伺服电机 你可以通过故障 码查出故障原因,报了什么故障  ...

没 就伺服电机内置的编码器反馈的角度值。

而且这套机构已经有3套另外的,都正常。
然后这一套,之前也用了一个月正常,突然出现这问题~ ~

网友:
电机编码器信号反馈给上位机了吗?还是角度信号根本没有反馈,用的上位机控制信号显示的角度?一般有这么大的位置偏差伺服电机是会报故障的。

网友:
中国制造

网友(点评):
看不起中国制造可以不用,不用说风凉话;我常年用国产伺服,用了两三百套也没出过问题;排查到最后全部都是传动故障

网友:
排查一下是不是电磁干扰以及机构运行过程是否卡顿导致滑齿

网友:
联轴器打滑?

网友:
首先,把正常工作的那一套伺服整体搬到这台设备上(包括电机、驱动、电缆等所有部件),看是否正常
如果正常,就说明是伺服系统故障
否则就是机械故障
//
大概率是机械故障,传动出了问题

网友:
加载才出问题,九成是传动打滑

网友B:
感觉像是电机故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像是电机故障。

别的电机也换过来试过,出现同样故障

网友:
电机和减速机直连,减速机也就是个夹轴的结构,判断还是过载打滑。过载的话,监测力矩超出额定扭矩多少。另负载本身随角度变化状态怎么样。

网友:
每次都是5度这个位置吗?机构有没有拆了检查过?

网友:
啥不来接

网友C:
应该不是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,是传动问题,打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不是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,是传动问题,打滑了

电机和减速机之间,今天进行了实验观察,联轴器位置没有打滑,电机确实没转到对应位置,到时触摸屏显示到了设定位置

网友(点评):
电机没到位置,伺服都没报警?是不是丢脉冲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