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能装套筒又能装内六角批头的力矩螺丝刀,有没有

楼主(2024-11-15):
请问有没有一种既可以装套筒又可以装内六角批头的力矩螺丝刀?求链接,谢谢!

网友A:
大部分扭力扳手都有这两种批头吧

网友:
换头子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有啊,抖音搜紧固件工具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扭力扳手都有这两种批头吧

我问的都是只能用批头,不能装套筒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问的都是只能用批头,不能装套筒

作为机械人是不是该想想为什么找不到呢?你想想用批头的一般多大扭矩;用套筒的一般多大扭矩;这两种能混用而且规格种类多,那精度就非常喜人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问的都是只能用批头,不能装套筒

要买那种是六角批头的,就可以买到六角套筒配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作为机械人是不是该想想为什么找不到呢?你想想用批头的一般多大扭矩;用套筒的一般多大扭矩;这两种能混 ...

确实找不到

网友:
6.35的那个就可以啊  套筒披头可以单独买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