螺旋输送器的两端支撑应使用什么轴承,轴向的载荷该如何计算

楼主(2024-11-15):
各位大侠们,想咨询下关于螺旋输送器两端支撑轴承应该使用哪种类型的,关于轴向载荷,我查相关资料也没有找到,想问一下,谢谢。化工行业,含粉尘,想问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。

网友A:
找一个轴承大厂的选型手册 仔细研究下 又涨知识又解决问题

网友B:
调心滚子轴承,盘根密封,,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一个轴承大厂的选型手册 仔细研究下 又涨知识又解决问题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心滚子轴承,盘根密封,,,,,

好的谢谢

网友:
调心轴承对的

网友:
你这问题让我想起多年前去一家餐厨垃圾厂上班(10几个人小厂),他们公司就有个类似螺旋输送垃圾的,然后我看他们后端固定没啥问题,然后看他们前端用1.5MM的板固定 运行起来板就各种晃,听他们技术(老板侄子)说 原先用5mm的板 ,然后锁紧后运行起来声音很大,感觉电机很费劲,物料一多就卡主。才用这个薄板。我说怎么不用调心轴承座呢?他说什么用?没用过 后来换上就顺多了

网友C:
像绞龙这种跨度大速度不是很快的的,之前一直用外球面轴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像绞龙这种跨度大速度不是很快的的,之前一直用外球面轴承

之前我们这边一直用的UCP315也是外球面球轴承,但是老反馈轴承的密封盖运行过程中会脱落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我们这边一直用的UCP315也是外球面球轴承,但是老反馈轴承的密封盖运行过程中会脱落,也不知道是什么 ...

来图看看,你的轴向力取决于送的啥物料,物料的性状没交代。

网友:
圆锥带座轴承可以

网友:
动力端用调心滚子  非动力端用耐磨套结构或者 推力轴承,骨架油封加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