告诉龙门结构指点

楼主(2024-11-15):
现在需要做一套如下图所示龙门机构,有一下几个问题请高手指点;
1、目前只做一套,可能作为标机,后续有可能复制,打样阶段是否有必要做铸造加工?
2、中间横梁结构设计建议,如果用铸造结构怎么减重好加工
3、高加减速是否需要上双驱动
4、龙门支座如果不铸造是使用方通好还是金属件加工好?
5、最后两条龙门柱要求的登高公差是多少?
6、精度±0.02,两条导轨打的平行度多少?

楼主:
补传图片

网友A:
有个疑问,为啥底座那个丝杆只有一侧有导轨,为啥不是两侧的?这么干导轨不会弯吗?

网友:
就想问问会不会选力士乐导轨

网友(点评):
悬,国产化太严重。以前我见过最好的就是上银和PMI的丝杆,过了一年就变成国产不知名的了。以前还用过乐品导轨很长时间。

网友(点评):
那估计完犊子,一丁点机会都没了

网友(点评):
买一送一,可以考虑吧

网友:
你要不查查数控火焰切割机等等之类的切割设备,它们的龙门结构有哪个是用的铸造工艺,人家也是走批量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拼焊的。样机更没必要。批量时候可以改铸造。

网友B:
1、打样阶段,如果后续改动不大,可以使用铸造(负载不大,且速度要求高,建议用铝合金6061)
2、Z轴负载不重,且加速度不大的情况下,横梁可以使用挤压铝型材(现成的模具找供应商就可以,最长可以做到4m)
3、精度要求正负0.02,加速度1个g,建议双驱而且丝杆最好粗些,如果X轴很长,建议用齿轮齿条,丝杠越长,有扰度问题。(做激光切割机见过这种结构,丝杠怕弯,精度就没了,横梁用的折弯焊合件,也完蛋了,每天精度都在变)
4、看你整体重量和加速度要求,加速度不大,可以用方通(厚管),加速度在1个g作用,用焊合件吧。
5、你说的平面度吧,设置支座下面带螺栓,通过螺栓调节两个支座的平面度,看支座距离,尽量往小了控。
6、精度跟,两导轨平行度还有横梁与导轨的垂直度(就是X\Y都有关系),精度还跟伺服电机的分辨率、丝杆的导程也有关系。这个不好判定,可以按照一个固定值,组装后去测试,慢慢调整。
如果想要这么高精度,建议底座用整体式,不要搞成分体式,避免振动造成的高度变化,还得焊死底座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最好能提供下,XYZ轴的加速度和各轴的长度及负载,看图只能感觉太单薄。

网友(点评):
+1,我也觉得滚珠丝杆有点单薄

网友:
头重 脚轻,一定会不稳定

震动会很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疑问,为啥底座那个丝杆只有一侧有导轨,为啥不是两侧的?这么干导轨不会弯吗?

仔细看,是双侧导轨,但不对称

网友:
焊接时效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打样阶段,如果后续改动不大,可以使用铸造(负载不大,且速度要求高,建议用铝合金6061)
2、Z轴负载 ...

非常感谢建议,已采纳

网友C:
跨度少于1米问题不大  单侧驱动

网友D:
丝杠侧的导轨和丝杠位置换一下会不会对丝杠挠度影响小一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丝杠侧的导轨和丝杠位置换一下会不会对丝杠挠度影响小一点呢

已经换了,后面详细设计的时候换过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跨度少于1米问题不大  单侧驱动

好的,感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换了,后面详细设计的时候换过来了

不应该换

网友:
最好提供个大概尺寸,不同尺寸设计差别很大,精度、速度不同,设计差很多,成本也天上地下。

网友:
负载多少?

网友:
这种结构市面上有大量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!!

网友:
方便解释一下原因嘛,想学习一下,我也没类似经验

网友:
得多有钱,搞铸造,结构一般是钢管厚板拼焊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