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有没有做视觉的大佬,分析下这种零件放置可不可行?

楼主(2024-11-15):
现在有一批小零件(十种)需要检测外形是否合格,视觉安装在机器人上,我打算将零件直接放到一个SMC磁力吸盘上,无定位,视觉需要通过检测零件几个面(图示黄色面)和几个尺寸,来判断零件是否合格,但是后续每次放零件到磁力吸盘上,零件的位置都不固定,这样的话视觉还能检测吗?还是说可以检测,仅仅节拍会延迟?

零件外形尺寸:49x65x40

零件外形尺寸:49x65x40

网友:
应该是会影响节拍,CCD可能需要先对准了才能测量。如果是平面测量,位置有偏差是不碍事的。立体的没用过这种摄像头。

网友:
印象中有那种拼接的视觉检测 大概原理是旋转一周拍摄 然后生成一个平面  这样不管你哪个角度还是拍摄 一圈下来都一样了

网友(点评):
能详细说下吗?

网友:
你这是冲压件吧

冲压断面不是垂直的 视觉会有误判

还有本身钣金面 不是非常平整

高精密检测建议不要用视觉

网友(点评):
所以除了面,还有一些尺寸要测量,来判断零件合不合格

网友:
视觉要找特征的,你如果是想随机放也想测出来数据,可能要调比较好的3D相机,基恩士啊啥的

网友:
没错,找基恩士,他们销售会上门给你测量一下。你有样件就行。

网友:
可以,没有问题,用3D相机

网友(点评):
那节拍相比有定位的 会延长吗?

网友:
比如迁移、基恩士等3D相机是直接扫描立体轮廓,只要有视角,你定位或者不定位意义不大

网友:
随机应该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