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合盖机构设计请教

楼主:
如图,现有个盖子重10KG,准备在中间部位设计转轴进行开合盖。
想用电机做动力源,大佬们有啥好的方案吗?
小弟在此感谢。

速度要求不高:10-20转/分都可,我准备用接近开关做限位开关。

网友:
最简单办法怼个电机直接转

网友:
提供的条件更全面点

比如 开关的速度要多少? 还有就是重复精度

一般用 普通电机+蜗轮蜗杆减速器(自锁)
简单的开合 加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 和继电器 等纯电路实现

网友:
在铰链处装蜗轮蜗杆减速机硬怼呗,最直接有效。

有啥质量可靠的品牌吗?淘宝一大堆分不清  发表于 昨天 17:09

网友:
做蛋堡的吗

哈哈  发表于 昨天 16:54
是的,领导搞来的活  发表于 昨天 15:55

网友:
一分钟10-20转 这个生产效率可以呀

这个是盒盖速度,我测过做熟一个要5分钟(可能制作的温度低)。 等我搞定这个工装,自己先做几十个吃吃  发表于 昨天 16:15

网友:
侧边装个动力的话,不打开到180还行

最直接的就是转轴上直接转

网友:
鸡蛋汉堡,需要这样开盖吗?垂直提升不行吗

考虑过,被领导否决了  发表于 昨天 16:38

网友:
电推杆是不是会简单点呢 同求赐教

网友(2024-11-15):
10公斤的门,这个铰链单薄了。铰链做粗,RV减速机直连即可

网友:
买个电推杆得了,简单好控制。自带限位

网友:
参考汽车引擎盖和后备箱

网友A:
蛋堡为何需要翻盖180°?

网友(点评):
他上盖那么厚,我猜上盖里也有加热的部分?上下盖个预制一半,然后转移到下盖,上盖在扣上,再加热?反正以前看做蛋堡,都这么做,快!

网友B:
我刚才上淘宝查了一下蛋堡机,增加减速机成本太高了,不如想办法把盖子减重,加个开启支撑结构

网友:
把盖子换成食品级铝可以降到3.6kg,可以徒手拉开了吧,增加的成本也才100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才上淘宝查了一下蛋堡机,增加减速机成本太高了,不如想办法把盖子减重,加个开启支撑结构

同意,越简单越好,成本太高没有竞争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蛋堡为何需要翻盖180°?

@臭宝的臭day

不确定盖子有没加热功能

网友(点评):
这看着可以啊,买一个自己在家做蛋堡吃

网友(点评):
按你猜测的,上盖反过来还能加热,那只能是电热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两层效率高,两边都加料,加热一段时间翻转,面糊没有熟透可以直接黏结在一起。不用手动挑起来再盖上

网友:
lz的这个是燃气还是电热的?

网友(点评):
燃气的便宜吧,但是现在小摊让用燃气吗

网友(点评):
lz说了,上下都要加热,那么显然是电热的。

网友C:
电推杆+上银直线导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推杆+上银直线导轨

我觉得可以直接手摇,或者手动开盖。

网友:
@caixun 你要做成电动的?在这个手动的基础上提高效率?

网友:
lz,啥时候可以试吃,报名+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