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教SW】如何将装配体,转为一个零件?

楼主(2024-11-15):
请教一个装配体,内含多个零件,能否转化为一个零件?将接触的配合关系给忽略掉,组合成一个实体?

谢谢!

求教大佬:

@sh1017lwd
@魍者归来
@trongtrongtrong
@学者11

网友A:
小白吗?另存成一个零件不就行了

网友:
不是都用另存为方式吗

网友B:
另存为选择零件就行了啊,默认是保留外部的面,也可以保存为实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白吗?另存成一个零件不就行了

没弄过这么bt的操作,一般都是转格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存为选择零件就行了啊,默认是保留外部的面,也可以保存为实体

对,要保存为一个新的没有配合关系等细节的实体。

网友C:
直接选PART格式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选PART格式就行了。

好吧,多一个方式,另存为。

网友:
另存 PAT格式

网友:
转成step, 或igs 格式, 然后打开形式选零件就可以了,

网友(点评):
之前的老办法就是这样干的。

网友:
一般就另存,第一张图是另存效果,特征栏是零件名字,两个特征有接缝

第二张图是连接重组功能做的,操作麻烦,零件和装配体有链接关系,没有接缝

说是24版有装配体直接制作多实体零件的功能,不过我没有24版,试不了

网友:
连接重组

网友D:
是想要另存为“零件”

网友(点评):
对,正解是连接重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想要另存为“零件”

装配体,隐藏配合关系,变成零件,再编辑,再转格式。

防止别人看到我的树和数。

网友:
先转PART,再转step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如果是要防止图纸被拆解,另存为零件的方式是没有用的。就算保存成STP,打开后是也是多实体,用保存实体的方式依然可以还原成单个零件
正确的做法是重组连接的方式,在装配体里面新建一个零件,再插入特征,把所有的零件全部选上,就组合成一个零件了,再打开实体也只有一个,无法拆解
13楼正解

网友(点评):
13楼正解,你也是正解!

网友:
你有UG吗? 一般装配体另存为一个格式PART, 就得到一个零件,然后你导出x-t,用UG处理一下就好!你直接导出x-t 然后UG把组件变成单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