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orkbench里如何改零件的坐标系

楼主(2024-11-15):
我想在workbench静力学分析里面(如图2)改零件的坐标系或建立临时轴,就像在SolidWorks里面一样
这里面的难点是如何从这个零件(如图1)的圆弧内一点,作为起始点出发,向上移动600mm,我是准备一坐标系Z轴作为旋转轴,做一个离心力分析,载荷是给旋转速度与旋转加速度。
这个workbench静力学分析里面不像SolidWorks那样很方便的做这个步骤,特别是从圆弧内作为起始点,这个很难捕捉,特别是有些异形件,不好推算
谢谢指教

网友:
用移动/复制实体

楼主:
那又如何测量出坐标原点与零件某一点距离?

网友(点评):
3D草图画出这个点,然后用测量工具不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只要能选到这个点,右下角就有显示这个坐标

网友:
转到菜单栏,找到“Concepts”(概念)或“Insert”(插入)菜单,然后选择“Coordinate Systems”(坐标系统)。这会允许你在模型中创建新的坐标系。一旦选择了创建新坐标系的选项,你可以在图形区域放置一个新的坐标系。你可以通过拖动坐标轴来调整它的位置和方向,或者通过输入精确的坐标值来定义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