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装配体里面选择零件时总是优先点到线

楼主(2024-11-16):
总是点到线和点 什么情况,求大神

网友A:
很正常,直接选择整个零件实体,会增加软件运算量。所以当然是默认选择不会增加运算量的点或线,先易后难这不是很正常的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正常,直接选择整个零件实体,会增加软件运算量。所以当然是默认选择不会增加运算量的点或线,先易后难这 ...

以前用低版本的不会

网友:
‌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选择零件时总是优先点到线的问题,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‌:
‌使用选择过滤器‌:在SolidWorks中选择过滤器功能,可以避免选择到装配体内部的点或线。具体操作是在选择时,选择“没有选择过滤器”,这样可以选择到面而不是点或线‌。
‌调整系统选项‌:在SolidWorks的“工具-选项-系统选项”中,找到“显示/选择”选项,取消勾选“隐藏边线选择”中的“允许在消除隐藏线及上色模式下选择”,这样设置后,软件将不再允许在选择时点到隐藏的线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