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5GrMo焊接时应该是什么供货状态:

楼主(2024-11-16):
如题,请教15GrMo焊接时应该是什么供货状态最佳;是退火、回火还是调制状态;焊接后表面热处理工艺应该是整体退火?工件是破碎辊,需要表面渗碳淬火;有轻微冲击。

网友A:
比较难焊接的合金钢,焊接前位退火状态,还得预热,焊后缓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较难焊接的合金钢,焊接前位退火状态,还得预热,焊后缓冷。

请问一下大佬,为什么要这样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