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全门开关降本增效!

楼主(2024-11-16):
麻烦来了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省安全门开关,由一个开关判别一扇门改成一个开关判别两个门,无论哪个门开要机器停下。原因说是越少电气件越少故障,其实是要降本。(整个架子都是40铝型材,中间的40铝型材立柱可以不要)

网友:
几十块钱要省?

网友A:
把开关放一个门上检测另一个门

网友(点评):
想法不错。但连接线长期活动,麻烦更多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方法好,没有急转弯的脑筋还想不到。

网友:
两个门叠加,里面门做插销,感应外面那个门

网友:
门磁开关,MGCE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开关放一个门上检测另一个门

这想法好天才。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开关放一个门上检测另一个门

+1
门本身刚性要够,最好加磁性防止两扇门相对晃动导致误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开关放一个门上检测另一个门

我草,天才

楼主:
是的,几十的东西就是要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开关放一个门上检测另一个门

好家伙,确实是一个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