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时有1815和零点开关,听谁的?

楼主(2024-11-16):
一台机床,同时有绝对编码器(1815的APC和APZ为1)和零点开关,零点听谁的?即回零压开关后是否改变零点?

网友:
我靠,你这说的有点专业了

网友A:
看系统设置,PLC程序,比如说,现在回零,快速回零到零点开关,再慢速回到伺服电机绝对坐标0点,一般大型机床,工作台惯性大,用这个方法,小机床直接跑到伺服电机绝对值原点,有些不用绝对值伺服电机,就是跑到零点开关,再读伺服电机Z信号,你所说的零点开关,也有用作硬限位的,就是保险,比如编码器信号出错,撞机,这个等于一个急停开关,所有轴串联,用一个IO口,串联成闭合,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系统设置,PLC程序,比如说,现在回零,快速回零到零点开关,再慢速回到伺服电机绝对坐标0点,一般大型机 ...

春哥专业

网友:
你根本不懂什么是零点,什么是参考点,回零操作究竟是回到哪个位置,真的,你基础常识你可别提问了。好好回学校重造吧。

网友:
你一个月挣多少钱?挣得不多,搞这些毫无意义,毫无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