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orkbench中MD环境下建立的坐标系,并不能转移到静力学分析Model

楼主(2024-11-16):
图1是我在MD环境下新建的坐标系,导入到静力学分析Modal中,其坐标系还是原MD环境下的全局坐标系,二者并没转移过来,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网友A:
你胡扯什么呢,ANSYS Workbench 的确是一个多物理场分析平台,然而ANSYS Workbench 本身并不包含分子动力学(MD)程序。通常是通过专门的分子动力学软件来实现,如Gromacs、LAMMPS等。
你说的MD是不是打错了,应该是DM,ANSYS DesignModeler,它是ANSYS Workbench平台的一部分,用于几何建模和有限元分析的前处理工作。
在 ANSYS Workbench 中,如果您已经在 DesignModeler 中创建了一个新的坐标系,并且希望将这个坐标系导入到 Static Structural 或 Modal 分析中,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:

在 DesignModeler 中创建坐标系:
打开 DesignModeler。
从菜单栏中选择 Concept > Coordinate Systems > Cartesian 或其他类型的坐标系。
定义坐标系的位置和方向,然后保存模型并退出 DesignModeler。
更新项目图示:
返回到 ANSYS Workbench 的 Project Schematic。
右键点击 Static Structural 或 Modal 单元格,选择 Update 来确保最新的几何模型(包括新创建的坐标系)被加载到分析环境中。
在 Static Structural 或 Modal 中插入坐标系:
双击 Static Structural 或 Modal 单元格,打开 Mechanical 界面。
在 Mechanical 中,右键点击 Model 树中的 Coordinate Systems,选择 Insert > Coordinate System。
在 Details of Coordinate System 面板中,选择 Use Existing。
在下拉菜单中,选择您在 DesignModeler 中创建的坐标系。
应用坐标系:
一旦坐标系被正确引用,您就可以在后续的分析设置中使用它。例如,当您定义边界条件或施加载荷时,可以选择这个坐标系作为参考。

楼主:
DM建立坐标系后,我点击static 并且Update了,显示对号,但是坐标系没有变更过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胡扯什么呢,ANSYS Workbench 的确是一个多物理场分析平台,然而ANSYS Workbench 本身并不包含分子动力学 ...

我是2020 R2 版 在坐标系面板中 没有你说的Using Exist

网友B:
直接在Mechanical中坐标系插入新坐标系,新坐标系你要平移还是旋转都可以实现。使用的时候不要用全局坐标系,要选择你插入的新坐标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Mechanical中坐标系插入新坐标系,新坐标系你要平移还是旋转都可以实现。使用的时候不要用全局坐标系 ...

在statistic环境下无法插入在DM环境下新建的坐标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statistic环境下无法插入在DM环境下新建的坐标系

为什么一定要用DM环境下的新建的坐标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