冲床曲轴断裂,大家根据断面粗略分析分析原因吧~

楼主(2024-11-17):
补充内容 (2024-11-20 08:53):
这台冲床已连续断了两根轴了,这个轴用了不到两个月,平常没有异响,打自动的时候突然机身抖动,拆检看轴断了。上半年厂家来人把所有冲床过载保护重新校验了下。这是上次轴断以后我自己分析的,小冲床没必要也不具备条件做金相和硬度校核。但上次个人感觉轴明显有缺陷。这次没有看出来~新轴厂家也没有提供质量证明书

补充内容 (2024-11-20 08:53):

网友:
平常工作状况,断裂前的工作状况,轴的材质和热处理状况,轴断裂后的金相分析等等。什么信息都提供,看个屁。

网友A:
金属疲劳,过负载,我从事冲床工作,就是普通冲床,最大80吨,断过80吨一台,二锻的还没发现断的,断的是小牌子,顺德产的,断了就换,又不是批量断,分析也没多大用,

网友:
标准的疲劳断裂。冲床还是周期受力
一个疲劳源,在正下方。一轮一轮的半圆延伸,象年轮一样,最后剩余的面积不能承受突然断裂。
最早断裂的部分还有明显磨得发亮的痕迹。在下方的月牙形

照片就能看出这么多。

网友:
我这边,125吨的冲床,曲轴断了两根,厂家都说不清楚!

网友:
看断面是很明显的疲劳断裂特征

网友:
疲劳+脆断,看不到明显的源是缺陷还是其它。得磨光看金相,,,,

网友:
上半油污重应该是旧印,下半应该是新印。裂隙应该是从上部开始的,最上部好像有空洞的样子,或许是从它开始的?

网友:
从断面的分层看,极有可能是原始隐患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金属疲劳,过负载,我从事冲床工作,就是普通冲床,最大80吨,断过80吨一台,二锻的还没发现断的,断的是小 ...

这台冲床已连续断了两根轴了,这个轴用了不到两个月,平常没有异响,打自动的时候突然机身抖动,拆检看轴断了。上半年厂家来人把所有冲床过载保护重新校验了下。这是上次轴断以后我自己分析的,小冲床没必要也不具备条件做金相和硬度校核。但上次个人感觉轴明显有缺陷。这次没有看出来~新轴厂家也没有提供质量证明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