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8bs倍速链耐磨条磨损

楼主(2024-11-17):
大佬们,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,08bs倍速链耐磨条磨损,把铝型材都磨到了,有什么措施避免吗,载重大概150kg,托盘尺寸660*660,使用了1年,耐磨条可以加硬吗,硬度多少?

网友A:
倍速链是不是当堆积链使了?

网友:
有图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倍速链是不是当堆积链使了?

是的,缓存位比较多,阻挡挡停后一直在那位置,时间久了就磨损了,但是工况只能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缓存位比较多,阻挡挡停后一直在那位置,时间久了就磨损了,但是工况只能这样。

应该使用积放链。就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