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圆螺母用止推垫圈沟槽尺寸是多少呢

楼主(2024-11-18):
比如用65的垫子,轴上沟槽深度做到3,宽度7.7,余量需要放多少合适呢,沟槽在螺纹上开通槽也没问题吧

网友A:
就是螺纹上也要开槽的,这个倒是没有配合要求,能装上去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螺纹上也要开槽的,这个倒是没有配合要求,能装上去就行。

这个槽在螺纹上开通可以么,我看的都是不通的

网友:
d-a=槽深

网友(点评):
胡扯什么,知道这个垫圈在轴上是什么状态吗

网友:
需要开通干什么呢?没有必要,只需在螺母的旋紧范围内就可以了,你的设计也太原始了,现在谁还用这种紧固方式?各种各样的端面锁紧螺母太多了.

网友(点评):
现在一般用带紧定螺钉的螺母。这种确实不怎么用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开通怎么套上去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槽在螺纹上开通可以么,我看的都是不通的

螺纹上不开槽,这个垫片放不进去呀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螺纹上不开槽,这个垫片放不进去呀。

为啥不选个稍微大点的止动垫圈呢,圆螺母+止动垫圈+圆螺母这样奥利奥式的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啥不选个稍微大点的止动垫圈呢,圆螺母+止动垫圈+圆螺母这样奥利奥式的放置

止动垫片里面的舌头要卡在轴上,所以轴上螺纹部分要开槽这个垫片才放的进去。圆螺母拧紧后再把垫片外圈的舌头砸到圆螺母的槽里。这个垫片不是靠摩擦止动的。一般里面是轴承,圆螺母要调整轴承游隙,是不会完全拧死的。

网友:
就是防旋转的,槽宽8就好

楼主:
请问你这手册是什么名字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这手册是什么名字啊

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第二卷6-163页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:机械设计手册 第六版 第2卷.PDF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U2j7KZXZP_ndUdP9_iQ-A?pwd=zma1
提取码:zma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