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这个脚叫啥?都有啥规格的?

楼主(2024-11-18):
请教一下:这个脚叫啥?都有啥规格的?

楼主:
方管是100*100的,有合适配套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脚腕,淘宝搜一下 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脚座?

搜了,不是

网友:
导向,防滑,这个是堆叠架,你垂直叠几层就知道了

网友:
货架脚碗

网友:
为啥要用这种脚腕,不用那种常规的脚套呢

网友:
学到新知识了

楼主:
查到了,堆垛脚腕!

网友B:
按我们这边的叫法叫底脚杯或者脚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我们这边的叫法叫底脚杯或者脚腕

多谢,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