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程图里面如何插入方向标?如图,类似这样的方向标

楼主(2024-11-18):
我现在的想法是在零件的模型中,自己制作一个方向标的模型,按正确的方位插入进零件图,待出工程图转pdf以后,再把模型中方向标隐藏或者删除。避免在装配图中出现一堆方向标。
不知道大家有何高见。

我做完大概这样

网友:
工程图插入注解-转折线

网友(点评):
可以画什么跟线,比较简单。问题在于方向不是自动的

网友:
可以学习一下自带的MBD,然后捕获3D试图,最后生成PDF

网友:
这种方向箭头本身好做,问题在于方向怎么定,
管道单线图的方向,是跟着顶级装配体或者说总图的坐标系定的,
而单个管线的坐标系,在没有动用插件的情况下,很难和总图做到一致。

网友(点评):
没错。我现在这个坐标轴就是直接画的线,然后把线与管道的3根轴线平行,这样来定方向

网友:
楼主别点评了,回复不了。
但凡你接触过管道单线图软件,就知道手动出iso是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,哪怕只是加个箭头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