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线模块,走线,请教大师

楼主(2024-11-18):
这个机构用来原地翻转的,但是机构上的气缸等20根传感器线束太多了,现在上面挂的西门子的模块太大了,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,求助,想把这个机构做的简约好看

网友:
不是,什么简约好看,谁给你提的要求,是客户吗。
这工装不是车间干活用的吗,好不好看能怎么的。

网友:
电液气滑环

网友:
反转机构改为中空的,线从中间走掉

网友(点评):
是这样的 只不过把他都集中之后从中空的出去的 因为传感器的线都比较软 经不起频繁翻转使用

网友(点评):
传感器线软就是为了频繁移动呀,硬线才经不起折腾呀。

网友:
因为只转180°, 使用滑环成本有点高。有些动作不频繁的就省略了。如果是整圈就必须用滑环了。当然也有旋转用的拖链。

网友:
和客户说,不是我不想改,是你给的太少,给的多全换成电的

网友:
偏门的方法,加个护罩,把线都藏在里面

网友:
只能说你用的东西太好了,20个传感器这么一大堆线,还这么粗。
还有一大堆航空插头,接头防护要求这么高吗?

网友:
好大一坨。。。

网友:
所有线进盒 看起来就简约了

网友:
一个钣金壳子搞定,壳子搞好看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