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佬角接触球轴承的定位和使用方法

楼主(2024-11-18):
如下图所示,从左往右依次为锁紧螺母、齿轮(有键)、一对角接触球轴承,端盖(含油封)端盖与壳体是螺纹拧紧,想请问各位大佬这种设计结构可以使用吗?转速要求3000r/min。角接触轴承用的是万能配对。

楼主:
图在这里,丢了又找回来了~ {60CD59EE-0CA6-4B1F-87D8-32262510D859}.png

补充内容 (2024-11-18 21:47):
嗯好的

网友(点评):
感觉轴承预紧力不太好控制,建议两个轴承之间最好放隔套,可以进行配磨下。齿轮轴径与角接触轴承接触位置不太理想,不应该压那么多。

网友(点评):
只要不与外圈接触,就没啥问题,手册此处的尺寸给的最小台阶尺寸

网友:
可以,我刚换两对,7012和7010,三配对,和两配对,缺点遇太贵,转速6000没问题,

网友:
图呢?
图要上传,不能复制粘贴,人家看不到

网友:
齿轮的毂直径做小一些不要超过轴承内圈。两个轴承外圈之间加隔环。右边密封圈也不要贴着轴承。总之要轴承的密封盖留间隙。油封应该放最右边,这样方便更换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图在这里,丢了又找回来了~

嗯,放隔环只放外圈也可以吧,因为内圈没有那么高水平做到刚刚好

网友:
问题不大

网友:
没有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结构是没问题,就是角接触球轴承背靠背安装,如果没有特殊要求,可以直接选用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