螺栓受力问题

楼主(2024-11-18):
螺栓纯拉伸受力时,螺纹先破坏还是螺杆先破坏?

网友:
看过是螺纹拨出来的

网友:
要我投,我投螺杆

网友:
咬合圈数够的话,是螺杆拉断吧,把牙全部拉滑脱真没见过。

网友(点评):
非标螺栓,牙偏瘦,我在工地见过几次了。

网友A:
在大多数情况下,螺栓本身更容易断裂,特别是杆部与螺纹的交界处。这是因为螺纹的设计往往是为了增加连接强度和防止松动,使得螺纹的受力情况相对较为均匀。然而,在某些特定条件下,如高强度材料制成的螺纹或者连接件之间存在过大的间隙时,螺纹也可能先于螺栓断裂。

网友B:
螺杆
只要你的牙符合国家标准,旋合长度达到螺杆直径的1.5倍以上,那就是螺杆断
做螺栓的破断力测试,没听说过先滑牙的;滑牙说明你这螺栓质量有问题

网友C:
看你咬几圈牙啰,和两本书一页页叠加一样,一开始很容易抽开两本书,后面叠多了后抽出来就难了。螺纹也是靠摩擦力的

网友D:
一般螺牙先坏,有应力集中的原因。也有螺牙压溃强度本身低于拉伸的原因(1-1.5倍深度的话)
你可以算一下螺纹线的剪切力  和螺杆的拉伸力验证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螺杆
只要你的牙符合国家标准,旋合长度达到螺杆直径的1.5倍以上,那就是螺杆断
做螺栓的破断力测试,没 ...

请问下,这个旋合长度达到螺杆直径的1.5倍是从那里得到的,我一般直接找标准螺母的厚度作为旋合的长度,如果按1.5倍的话实在有点大了,按1倍左右差不多。

网友(点评):
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——第5篇——第1章:螺纹及螺纹连接——表5-1-53;拧入深度和螺纹孔基材有关

网友(点评):
好的谢谢,我刚刚看了下成大先设计手册,盲孔拧入深度是1 倍,通孔是1.25倍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螺牙先坏,有应力集中的原因。也有螺牙压溃强度本身低于拉伸的原因(1-1.5倍深度的话)
你可以算一下 ...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咬几圈牙啰,和两本书一页页叠加一样,一开始很容易抽开两本书,后面叠多了后抽出来就难了。螺纹也是靠 ...

这个我按照螺母厚度做旋合长度的下限,不过也和材料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大多数情况下,螺栓本身更容易断裂,特别是杆部与螺纹的交界处。这是因为螺纹的设计往往是为了增加连接强 ...

好的谢谢

网友:
阀门螺栓要求螺母螺纹强度低于螺杆螺纹强度,,,,,我们实际用的是刚刚相反。

网友:
剪切螺杆

网友:
这个问题,有意思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按照螺母厚度做旋合长度的下限,不过也和材料有关

螺母厚的差不多就是螺杆先坏了,我之前薄板攻牙,一圈两圈的有些拧下去就坏了

网友:
如果螺纹拧入深度达到螺纹直径1.5倍以上,肯定是螺杆先破坏掉了。我做个M6螺钉提升1吨重物的测试,是螺杆先变细,最后断裂了。

网友:
大概率是应力集中处先断裂

网友:
正常符合标准的材质材料,都是螺杆断裂。